matlab中a=a a'什么意思?

楼主(2022-08-03):
matlab中a=a a'什么意思?

网友:
  a(:  )作用是把矩阵a转换为列向量,就是一列,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至于.'是一般转置的意思,这个你显然知道。
综合上面两个可知a(: ).'是把矩阵a转换为一个行向量,就是一行。

网友:
    '是共轭转置的意思。当矩阵a是实矩阵时,他和.'作用是一样的,但当a是复矩阵时,二者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