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matlab simulink仿真绘图小问题

楼主(2022-08-03):
这是控制系统的 这个符号用的sum 参数要不要设定呢 这个sin(10pi*t)在simulink应该怎么画呢 这是个滤波器 下面这句话怎么理解噢 前面那个X的表达式是均方根的意思 但不认识这个符号 是X的什么 怎么取值?

网友:
sin(10pi*t)在simulink里面,有正弦函数的模型,只要拉出来,再改一下参数就行了;
首先,我分析,这是一个低通滤波器,t(x)的这句话,是说对应于一个X值,t(x)就是确定的,打个比方,就相当于,积分电路里面的时间常数t=RC,是一个道理,对应于不同的RC值,t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