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在使用串口DMA接收的时候,怎么处理这种一帧数据分两次收到的情况呢?

楼主(2022-08-03):
我的串口是用的RT_DEVICE_FLAG_DMA_RX方式接收数据,
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情况,我接收一个设备传来的数据,本来完整的一帧数据应该是“5A A5 07 82 11 12 00 02 78 E6”,但是偶尔会出现先收到“5A A5 07 82 11”,隔一会才收到“12 00 02 78 E6”这种情况,
因为每次都会对收到的数据做校验,当数据被分段收到后,就通不过,只能被放弃掉。
请问大家在使用串口DMA接收的时候,怎么处理这种一帧数据分两次收到的情况呢?
ps.这个设备只定义了帧头,没有定义帧尾。

网友:
    DMA空闲接收+定时器超时计时接收,然后再拼包处理。

网友:
    如果其他设备连发时,每个帧之间的间隔也很短,所以加个定时器去判断超时,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