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蜂鸣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8-03):
cpld蜂鸣器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蜂鸣器两端加个适当电压就会压敏起震发声, 需要的电流比较大, 而且感性有反冲电压, 不能直接用CPLD引脚驱动. CPLD只是给个开关信号驱动三极管(如9014), 三极管的c接蜂鸣, e接地即可. 放反冲在蜂鸣器两端反向并个IN1414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