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铜皮的时候,铜皮为什么会自动识别框选器件的网络,并自动加上网络?

楼主(2022-08-03):
画铜皮的时候,铜皮为什么会自动识别框选器件的网络,并自动加上网络?今天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平时都是画一块铜皮,再添加网络,两步操作。现在一步搞定?

网友:
是不是自动化了。

网友A:
    setup_user preferences Editor_route_connect中最后一项的√去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_user preferences Editor_route_connect中最后一项的√去掉就可以了

    不是那个意思

网友:
    应该是别人用的skill吧。

网友:
    来个动态图演示一下

楼主:
    已知道原因了。评论中有人回复了,包含了敏感词,被365论坛封号了,散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知道原因了。评论中有人回复了,包含了敏感词,被365论坛封号了,散了吧

    说话说一半,要么你不发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话说一半,要么你不发贴

有人评论,说了敏感词被封号了。我还敢继续说下去吗?

网友:
    这个功能不错,估计得用skill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人评论,说了敏感词被封号了。我还敢继续说下去吗?

    你不是还可以回复吗?说说如何实现这个功能的啊,文字表达出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还可以回复吗?说说如何实现这个功能的啊,文字表达出来也可以

    就是相关skill,但是我明明都禁止启动了,这功能居然还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相关skill,但是我明明都禁止启动了,这功能居然还能用。

    能分享一下skill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