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与差分对 线间距如何设置

楼主(2022-08-03):
      如下图所示

网友:
    Class 和class可以设置

网友:
    如果是同一组的可以做一个class,如果不同的可以用class to class

网友:
    :lol:lol:lol:lol

网友:
    规则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
    spacing constraint set 设一下,就可以了,再细的话就设class

网友:
    设置差分线之间线间距规则

网友:
    建一个差分class,设置间距规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