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ackage model 如何用于仿真

楼主(2022-08-04):
请教package model 如何用于cadence sigrity 仿真....!

网友:
这个问题没搞过。等一等看看。

网友:
    如果是.mem格式的封装文件可以直接导入sigirity,如果是.sip格式文件,只能用cadence的clarity工具仿,别的不行

网友:
    添加到ibis文件中,添加的方法参考这篇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nmA0S61yYr1RE4QNA7bu3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