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共阳和共阴的识别电路

楼主(2022-08-04):
数码管共阳和共阴的识别电路

我知道,数码管分共阳和共阴类型。请问一下,设计一个怎样的电路能自动识别共阴和共阳,保证其正常工作?
另外,我听说使用模拟开关能够实现上面的功能,但我想做仿真,而multisim中模拟开关很少,请问能用其他代替吗?

网友:
想设计自动识别共阴还是共阳那是单片机事情,但是你想手动识别我就有办法

网友:
你看看这个方法:
首先是看型号了,在没有型号明晰的情况下,可以用两节1.5V电池来供3V电压加个100欧左右的电阻做限流,如果电源的负极和其他的任何管脚都可以使发光二极管点亮那就是共阴的,相反就是共阳的,不过他们的公共端一般是中间的两个或左下脚以及他的对角的那两个,所以主要找这2个和其他的测就是了~但这两个公共端是通的,所以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可以直接听到蜂鸣器响,然后找到公共端后在分别加电压就可以了
至于设计电路我到没见过,,,可以和楼主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TM16XX 系列产品是一种用于 LED数码屏、数码管显示的驱动IC,性价比高,可替代 164、595、4094,374 等传统繁琐的数码管驱动电路,TM16XX无需加三极管而直接驱动数码管/数码屏,且驱动电流大(8级辉度可调)。单片机程序只要刷新一次寄存器数据不用扫描,而且带有键盘接口,3线或2线串行单片机接口,非常省单片机硬件和软件资源。轻轻松松2 个或 3 个 I/O 就可驱动几十段到高达 120 多段如有意,欢迎咨询、订购或索取样品,134-3440-1340或技术QQ363379189邓工,24h提供服务和技术支持。
应用:电子衡器,台称,电磁炉、电热水器、空调、微波炉、洗衣机、机顶盒等LED面板显示屏驱动

产品型号    段输出        位输出        按键        封装        应用
低段位数,适合2-6个‘8’================
TM1616     7        4        /        SOP/DIP16
TM1617     8~7        2~3        7*1        SOP/DIP16
TM1618     8~5        4~7        5*1        SOP/DIP18
TM1618A   7~8        5~4        7*1        SOP/DIP18
TM1620     8        6        /        SOP20
TM1620B   6~9        7~4        6*1        SOP20
特色功能===========================
TM1626A   13~10        4~7        10*1        SOP32  多路PWM驱动输出
TM1626B   14~11        4~7        10*3        QFP44  多路PWM驱动输出
TM1622     11        7        10*3        SOP32  带按键中断输出
TM1627     10        7        10*2        SOP28  带按键中断输出
数码屏==========================
TM1623     14~11        4~7        10*3        SOP32
TM1628     10        7        10*2        SOP28
高段位数=========================
TM1629     16        8        8*4        QFP44
TM1629A   16        8        /        SOP32
TM1629B   14        8        8*2        SOP32
TM1629C   15        8        8*1        SOP32
TM1629D   12        8        8*4        SOP32
TM1638     10        8        8*2        SOP28
TM1639     8        8        8*2        DIP24
3-5V,I2C接口,4-6个‘8’=================
TM1635     7        4        7*1        SOP/DIP16
TM1636     8        4        2*8        DIP/SOP18
TM1637     8        6        2*8        DIP/SOP20
16个“8”,共阴,大量应用于电子称=========
TM1640     8        16        /        SOP28
TA6932     8        16        /        SOP28
恒流驱动,适用于对干扰敏感的产品,如音响功放
TM1641    14~11        4~7        10*3        SOP32
TM1642    13~10        4~7        10*2        SOP28
SSOP超薄产品=====================
TM1668    10        7        10*2        SOP/SSOP/DIP24

网友:
    没有模拟开关为什么不用继电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