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试验用电压探头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2-08-04):
在无法使用LISN 或人工电源网络(LISN/AMN)的情况下,应该使用CISPR16-1要求的电压探头来测量骚扰电压。
如在EUT的实际使用场所,输入输出电流超出LISN 的范围,这种情况不能使用LISN(UPS输出测试)等,可以使用电压探头。
而在被测导体不允许断开的情况下,可利用电流探头(钳)进行非对称干扰电流的测量。
电压探头由一个隔直流电容器C和一个电阻R组成。如图1所示为电压探头的等效电路。
(图片粘贴不上)
图1  电压探头等效电路
电压探头是传导骚扰测试系统的一个附件,标称阻抗为1500Ω,电阻并联9pF 电容,并且对信号有30dB 的衰减。
电压探头在使用时,要注意:
① 将电压探头的ID接口插入接收机的ANTENNA CODE中,此时,接收机便会识别到电压探头,对电压探头的低频段测试结果进行修正,并将测试结果自动提升30dB(因为电压探头对测试信号进行了30dB的衰减)。
也可以用transducer factor自行处理。
② 打开接收机的控制软件,在Transducer 的选项中将原来的LISN 改为OTHER(对于任何不是LISN 的测试设备,都应该选择 OTHER)。
因为,如果选择LISN 的话,则接收机会按LISN的阻抗而不是电压探头的阻抗对测试结果进行修正,这样将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测试结论。
③ 将电压探头搭接在输出零线(或火线)和参考地之间,即可进行测试。
但是要注意,应该分别测试零线和火线对地的噪声,取较大的作为最后结果。
④ 电压探头只能测量共模噪声。

网友:
经典的东西,必须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