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机功放和喇叭是怎么的实现方式?

楼主(2022-08-04):
不知各位大神有没有从事手机行业的。我想了解一下,手机的功放和喇叭是怎么的实现方式,怎么那么小的喇叭,可以出那么大的声音。而我们用PC,接8欧10W的喇叭+35w的功放,怎么声音还干不过手机?有没有大神从事这方面的。

网友:
这个牵扯到声学知识以及功放知识。

网友:
手机上的喇叭有以下特点:
1、膜片多为非常轻的透明膜片,非常薄,
2、驱动音圈一般相对较大,10-15芯。
3、磁铁我稀土磁钕铁硼,性能奇强。
但是手机喇叭的频段相对窄,声音听起来尖刺大声,没有乐感,只是中高频声音大。
综合以上,你应该可以找出原因了。

网友:
"接8欧10W的喇叭+35w的功放,怎么声音还干不过手机"   是没驱动好。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某宝看看,里面除了产品有的还是有数据这类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