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选择小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22-08-04):
想要设计一个电路板,把控制器和驱动器集成,由于体积有限,想要这个驱动芯片越小越好,驱动电机是12V的小电机,电流不超过1A,我所知道的芯片只有L298n和TB6612,L298n太大,TB6612挺小的,但是是双电机驱动芯片,我想要单电机驱动芯片,而且体积比较小的,有大佬解答下吗?

网友:
有驱动和MOS集成的芯片,也有控制和驱动集成的芯片。

网友:
有很多的rz7899,BA6208G都可以。

网友:
QFN24的封装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