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怎么删除同一D码图形和修改同一D码的外形呢?

楼主(2022-08-04):
CAM350怎么删除同一D码图形和修改同一D码的外形呢?

网友:
删除同一D码,就用D码过滤器。执行删除命令后,工具栏会出现“filter”按钮,这个就是过滤器。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修改同一D码外形,先Q一下要修改的图形,然后按A键,打开光圈表,此时这个D码就可以直接改形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