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4如何拼板

楼主(2022-08-04):
    cadence17.4版本怎么PCB拼板

楼主:
    Copy outline具体步骤麻烦说下

网友:
    现在一般的板厂都可以帮你操作了。直接操作 模块复用就可以。 TOOLS>>create module, 然后重新生成一下Gerber。

网友:
    只能假拼板吧,套一个外形框的这种,然后让板厂拼,目前我用到的只有mentor fablink软件可以真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