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ence如何进行射频信号仿真

楼主(2022-08-04):
    请问candence如何进行射频信号仿真?

网友A:
    看一下大佬怎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大佬怎么说的

大佬些还没看到吧?

网友(2025-02-14):
    好像有个什么功能模块,得装上才能跑。实际项目里几乎没见过用candence跑仿真的,都是把pcb导给cst先提取走线参数,再把s参数文件导给ads跑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