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I调节器中h数值是怎么选出来的?

楼主(2022-08-04):
PI调节器中h数值是怎么选出来的?

网友:
    因为在突加给定的过度过程中,PI调节器输出达到饱和限幅(那把饱和限幅限的大一点,让他不达到饱和限幅不就行了嘛,不行,因为这个限幅值的输出是电流调节器的输入,若限幅太大,一开始电枢电流会很大,仿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