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做稳压电源

楼主(2022-08-04):
给一个TLC555供电,采用TL431做一个小型的电源,原理图来源于TL431芯片手册

如何计算该电源的输出电流

网友A:
    稳压电源输出电流由负载和输出电压决定。你应该先确定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当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然后确定电路各元器件参数(包括三极管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源输出电流由负载和输出电压决定。你应该先确定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当然,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然 ...

    输入是24V,输出15V/50mA

网友:
    右边三极管最大功耗为15V50mA(全部电流都从三极管中流过),为15*0.05=0.75(W)。可以选用允许功耗大于1W的小功率三极管。

网友:
    该电路是并联式稳压。其工作原理,可以简单地叙述为:当负载很轻(极端情况是负载开路)时,电流由三极管流过,负载变重(流过负载的电流变大),流过三极管电流减小,这样即可保证负载两端电压基本不变。

网友:
    补充一下,当R2两端为2.5V时,负载电流是一定的,负载(暂时定为R一定)电压就是固定的,当R2超过2.5时,通过TL431的PNP管,以及外部的PNP管拉负载电流,使输出电压降低(以降电流的方式降电压),若R2电压低于2.5V,电路不起作用

网友:
并联扩流稳压电路
电流计算(VI-VO)/R
最大电流为TL431最大电流加三极管集电极最大IC
    同时为了保护TL431,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直接的电阻要满足大于0.7/TL431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