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输的速率与信道带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是低通信

楼主(2022-08-04):
传输的速率与信道带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是低通信

网友:
    数据传输速率的定义
数据传输速率是描述数据传输系统的重要技术指标之一。数据传输速率在数值上等于每秒种传输构成数据代码的二进制比特数,单位为比特/秒(bit/second),记作bps。对于二进制数据,数据传输速率为:S=1/T(bps)

网友:
    在现代网络技术中,人们总是以“带宽”来表示信道的数据传输速率,“带宽”与“速率”几乎成了同义词。信道带宽与数据传输速率的关系可以奈奎斯特(Nyquist)准则与香农(Shanon)定律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