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无穷积分怎么表示

楼主(2022-08-04):
    matlab中无穷积分怎么表示

网友A:
    举个例子,希望有所帮助。代码% 用matlab画e^(-t^2)在 负无穷 到 正无穷 积分后的图像!
    clc; clear all; close all;
    syms t
    eq = exp(-t^2);
feq = int(eq, t, -inf, inf);
    figure;
    ezplot(eq, [-1e2 1e2]);
    axis([-1e2 1e2 -0.1 1]);
figure;
ezplot(feq, [-1e2 1e2]);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例子,希望有所帮助。代码% 用matlab画e^(-t^2)在 负无穷 到 正无穷 积分后的图像!
    clc; clear all; c ...

这个代码可以用吗?那我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