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语音芯片有哪些?如何选择一款语音芯片?

楼主(2022-08-04):
常用的语音芯片有哪些?如何选择一款语音芯片?

网友:
在市面上常见的语音芯片有:WT588D、WTN6、WTV...语音芯片等

网友:
    语音本身对于音质的要求就比较高,跟你选择的音源质量、芯片本身品质等都有很大关系,因此品质更加可靠的语音芯片本身必须要拥有更好的音频价值和稳定性,而挑选语音芯片也需要仔细了解音频采样等方面,以清晰悦耳为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