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怎么导入sub-drawing

楼主(2022-08-04):
cadence PCB editor怎么导入sub-drawing,点击import-sub-drawing后是空白的,是sub-drawing的路径没有设置吗?那么路径应该在哪儿设置呢?

网友:
就是导出sub-drawing文件存放路径的问题,存放的路径必须放置在待导入板子brd文件同一个路径下,而不是library目录。

网友:
    点击import-sub-drawing后,在选择导入文件时能看到导出的clp文件吗?如果看不到就是导出时路径有问题。若是已经选择了clp文件,导入后还是空白,那是导出时没有设置原点。

网友:
    导出的sub-drawing要和PCB在同一个文件夹

网友:
    导出的sub-drawing要和PCB在同一个文件夹路径下才能被识别,找不到说明就不是在一个路径下

网友:
    导出sub-drawing文件与板子在同一路径

网友:
    导入导出的时候选对路径就行了,否则导入的时候找不到。最好是放到PCB的同一路径,这是系统默认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