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E支持最小带宽是1.25MHz还是1.4MHz?

楼主(2022-08-04):
    LTE支持最小带宽是1.25MHz还是1.4MHz?很多资料上的信息比较乱,有的是1.25,有的是1.4

网友:
    协议规定lte系统支持的带宽为1.4m,3m,5m,10m和20m五种,所以系统支持的单载频最大带宽为20m,100prb。

网友:
    LTE支持最小带宽是1.4MHz, 支持的带宽为1.4MHz,5MHz,10MHz,15MHz,20MHz 5种制式带宽。

网友:
    LTE最小的系统带宽为1.25MHz,然而PRACH的传输带宽亦为1.25MHz,故1.25MHz的系统在随机接入的时候就无法传输HARQ所需的ACK/NACK。为了解决该问题,故把最小带宽改为1.4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