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宽电压输入的DC-DC降压型芯片?

楼主(2022-08-04):
求推荐超宽电压输入的DC-DC降压型芯片,要求输入电压25-500V,输出24V,输出电流0.5A左右,或者有差不多参数的芯片也可以

网友:
超宽电压输入的DC-DC降压型芯片XD308H:输入电压18-600VDC,输出电流0.5A

网友:
换思路了,ac-dc的方案给推荐一下,电压可调0-5V,电流能达10A-20A,隔离型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