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一端接12V一端接5V,为什么接5V那端量出的是5V而不受12V影响

楼主(2022-08-04):
    电阻一端接12V一端接5V,为什么接5V那端量出的是5V而不受12V影响,我知道结果但不知道原理是为什么?

网友A:
    你要5V那端有吸收电流的能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5V那端有吸收电流的能力啊

那个,我查了一会儿吸收电流还是没有明白为什么

网友:
    12V跟5V之间,有个差压,你接个电阻,就有个电流;这个电流如果能顺利流入5V的电源内的,不是也是稳定的嘛。如果你的5V电源,电流是不能往里流的,只能往外流的话,这样5V就会被冲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