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一个简单的电路?

楼主(2022-08-04):
接入电源插座220V,要考虑电源正负极这种情况,输出12V,24V,5V。

网友:
220V插座没有正负极,交流的。买个现成的电源适配器多好。

网友:
买个模块多简单。

网友:
输出要考虑正负的,不知楼主需要多大输出电流,建议购买合适的开关电源为好。

网友:
可以直接买一个电源啊,输出就有12V,24V,5V的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个多级降压变压器,然后加一个桥式整流,之后整一个滤波电路就行了。

网友:
买变压器,然后用桥式整流,最后在滤波,再加稳压管。根据你需求的功率大小来选择变压器和稳压管,根据你的负载电流来选择铝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