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ogic中提示pin decal pin not found in library问题

楼主(2022-08-04):
本人刚接触pads,前几天买了论坛版主的PADS9.5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的书,照着书上建元件库封装时出现了logic中提示pin decal pin not found in library。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可能是由PCB和原理图库的管脚个数不一样,或是管脚名不一样产生的错误!检查一下。

网友:
我在台式机上出现上面的这种情况,笔记本上一样的步骤就没出现。

网友:
在元件库列表中要将common库加载进来。

网友:
你装软件时,软件自身带的一些库你没加,或者你有天误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