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元件布局原则有哪些?

楼主(2022-08-04):
PCB元件布局原则有哪些?

网友:
在PCB设计中,如果电路系统同时存在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以及大电流电路,则必须分开布局,使各系统之间藕合达到最小在同一类型电路中,按信号流向及功能,分块,分区放置元件。

网友:
元件只能沿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排列,否则不得于插件。

网友:
当元件间电位差较大时,元件间距应足够大,防止出现放电现象。

网友:
时针电路元件尽量靠近单片机芯片的时钟信号引脚,以减小时钟电路的连线长度,且下面最好不要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