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设计中的整流桥和共模电感的位置

楼主(2022-08-04):
下面的两个图共模电感和滤波的位置就不一样

看有的大厂商的电源设计案例中,共模滤波是在整流后。而看到的大多数电路图,并且还要见过买到的电源实物,滤波都是在整流前。请问这个哪个合理一些?为什么呢?

网友A:
1 两处都能滤除共模干扰 2 没有见过第二种 我的理解是,若不滤除共模干扰(和LN线最近的位置),线上带出的辐射将会相对大一些。只要EMI测试能通过,去掉共模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两处都能滤除共模干扰 2 没有见过第二种 我的理解是,若不滤除共模干扰(和LN线最近的位置),线上带出的 ...

所以我更直接第一种,更靠近电源线的位置添加共模电感

网友:
    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在这个电路中关系不大,因为整流桥和共模电感对地和其它元件的分布电容都很小。严格地说,共模电感靠近交流市电输入端比较好一点。

网友:
    从可能的噪声耦合通路来看,共模电感显然放在整流桥之前较佳。如果分布参数控制良好,放整流桥后面也无所谓,估计是PCB布局考虑结构工艺问题才有厂家那么做吧。

网友:
    你要去看一下电力载波 这个部分,也就是 路由器里面的 电力猫 这玩意。  如果你共模电感在后,那么就相当在电源线上加了容性负载。多了的话,电力猫这玩意能不能通信 要打问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两处都能滤除共模干扰 2 没有见过第二种 我的理解是,若不滤除共模干扰(和LN线最近的位置),线上带出的 ...

    电力系统里面很多电源都是采用第二种方案。共模信号主要是两根线对地的噪声,所以一般放在交流侧。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这两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