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可以用ADS观察特性阻抗吗?

楼主(2022-08-04):
    一个最简单的集中参数LC2阶滤波器,有没有办法用ADS计算它的特性阻抗?

网友:
    集中器件和分立器件(非分布参数)的是端口阻抗而不是特性阻抗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特性阻抗这个概念最早应该是出现在<网络分析与综合>这门课中的,传输线的概念是在<微波技术>这门课中才出现的,一般而言<微波技术>的教学总是放在<网络分析与综合>之后进行的,就是说在传输线之前就已经开始讲到特性阻抗了,难道特性阻抗不是集总电路的参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