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FPC焊接到PCBA上,有几种焊接方法?各用什么工具/设备?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2-08-04):
手机屏FPC焊接到PCBA上,有几种焊接方法?各用什么工具/设备?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一般是手工拖焊,用烙铁,速度快,需要熟练工人,质量不稳定。

网友:
压焊机对PCB的焊盘镀层有特殊要求,速度慢,设备贵,质量稳定。

网友:
    手机屏FPC和玻璃之间用ACF bonding连接;手机FPC和手机主板之间一般用BTB连接器连接,很早期也有用ZIF连接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