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元件在各种应用条件下所选用的原则是怎样的?

楼主(2022-08-04):
霍尔元件在各种应用条件下所选用的原则是怎样的?

网友:
如果对被测磁场精度要求较高,如优于±0.5%,那么通常选用砷化镓霍尔元件,其灵敏度高,约为5~10mv/100mt,温度误差可忽略不计,且材料性能好,可做的体积较小。如果对被测磁场精度较低且对体积要求不高,如精度低于±0.5%时,最好选用硅和锗雹尔元件。

网友:
大部分霍尔元件可以用于电流测量。

网友:
选用霍尔件制成的传感器较其它材料制成的阵感器灵敏度和线性度更佳。

网友:
利用霍尔元件输出与控制电流和被测磁场乘积成正比的特性,制造功率表、电度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