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道带宽和信号带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8-04):
    信道带宽和信号带宽有什么区别?

网友:
    信道带宽表示信道能够达到的最大数据速率
    信号带宽表示信号频谱图可以观察到一个信号所包含的频率成分。

网友:
    信道带宽计算方法为信道能够通过的最高频率与信道能够通过的最低频率之差,信号带宽计算方法为谐波的最高频率与最低频率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