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kHz 24 位 ADC MS1808参数与替代PCM1808

楼主(2022-08-04):
MS1808描述
MS1808 是采样速率为 8kHz96kHz 的立体声 A/D 转换器,适合于面向消费者的专业音频系统。
MS1808 通过使用增强型双位Δ∑技术来实现其高精度的特点。MS1808 是单端的模拟输入,所以不需要外部器件。音频接口有两种类型(最高有效位左对齐,I2S),适合用于 DTV,DVR 和 AV 接收器的系统。
主要特点
线性相位抗混叠数字滤波器
单端输入
带失调电压消除的数字高通滤波器
信噪失真比:85dB
动态范围:95dB
信噪比: 95dB
采样速率 8kHz 到 96kHz
主时钟:256fs/384fs/512fs/768fs (8kHz48kHz)
256fs/384fs (48kHz96kHz)
主机/从机模式
音频接口:24 位最高有效位左对齐/I2S
电源:4.5V5.5V(模拟),2.7V5.5V(数字)
工作温度范围: -40°C105°C
TSSOP14 封装
应用
DVD 录音机
数字 TV
CD 录音机
替代型号
MS1808是一个音频的模数转换器与TI的PCM1808完全兼容,应用上软件硬件都不需要改动装上就可以用。
封装图

管脚图

管脚说明图

内部框图

电气参数

功能描述
硬件控制
上拉下拉电阻和数字 IC 的 GPIO 通过控制芯片的 FMT、MD0 和 MD1 引脚来选择其输出编码格式和工作模式。
系统时钟
MS1808 支持 256fs、384fs 和 512fs 作为系统时钟。fs 是音频采样频率,系统时钟的输入引脚是SCKI。 表 1 显示了一些典型采样频率和系统时钟频率之间的关系。

接口模式
MD1 和 MD0 作为模式选择引脚来选择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表 2 显示了接口模式的选择。在主机模式中,BCK 和 LRCK 作为输出引脚,BCK 的频率为 64fs。 在从机模式中,BCK 和 LRCK 作为输入引脚,BCK 的频率为 48fs 或者 64fs。

数字高通滤波器
ADC 有一个数字高通滤波器来消除直流失调。高通滤波器的截止点是 1.0Hz(@FS = 48kHz)并且随其采样频率(fs)而扩展。
在初始化期间,两个通道的 ADC 数字数据输出被置为二进制的补码“0”。在初始化结束之后,ADC 的输出逐渐对应输入信号(稳定大约需要群延时的时间)。

1.C1、C2:10uF 的交流耦合电容
2.C3、C4:10uF 的电解电容和 0.1uF 的陶瓷电容
3.C5:2.2uF 电容
4.可选择的外部抗混叠滤波器
地和电源退耦
MS1808 需要特别小心电源和地的排布。另外如果 VCC 和 VDD 分开,它们的上电顺序并不是关键。MS1808 的 AGND 和 DGND 一定要连接在同一个模拟地上。系统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应该被连在一起,并且要靠近印刷电路板地的供电处。退耦电容应该尽可能的靠近 MS1808,小的陶瓷电容应该靠最近。
电源基准
模拟电压输入范围是由 VCC 设置,VREF 是 50%的 VCC。一个 2.2uF 电容贴在 VREF 引脚。为了避免带入 MS1808 不需要的耦合,所有信号特别是时钟应该远离 VREF 引脚。
模拟输入
ADC 输入是单端而且内部通过 20kΩ电阻偏置在共模电压(50%×VCC)(典型@fs=48kHz)。输入信号范围随着电源电压扩张,正常情况为 0.6×VCC Vpp(典型)。ADC 输出数据格式是二进制的补码。内部高通滤波器消除直流失调电压。

网友A:
MS1808是一个音频的模数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1808是一个音频的模数转换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