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励直流电动机的调速 调速方法

楼主(2022-08-05):
电枢串电阻调速
    他励直流电动机拖动负载运行时,保持电源电压及磁通为额定值不变,在电枢回路中串人不同的电阻时,电动机运行于不同的转速。
    调速方向是指调速结果,其转速与基速相比。只要电枢回路串电阻,无论电阻多大,电动机运行的转速都比不串电阻运行在基速上要低,就称为调速方向是从基速向下调。
    电枢回路串电阻,所串电阻上会产生很大的损耗,转速越低,损耗越大;
    串入的电阻越大,机械特性越软,在低速运行时,转速稳定性较差;
    由于电枢电流较大,调速电阻的容量也较大,较笨重,不易做到电阻值的连续调节,因而电动机转速也不能连续调节,一般最多分为六级。
o 降低电源电压调速
    保持他励直流电动机磁通为额定值不变,电枢回路不串电阻,降低电枢的电源电压为不同大小时,电动机拖动者负载运行于不同的转速上。
    降低电源电压,电动机机械特性的硬度不变。这样,比起电枢回路串电阻调速使机械特性变软这一点,降低电源电压可以使电动机在低速范围运行时,转速随负载变化而变化的幅度较小,转速稳定性要好得多。
    当电源电压连续变化时,转速的变化也是连续的,这种调速称为无级调速,与串电阻调速 ( 有级调速 ) 相比,这种速度调节要下滑得多,并且还可以得到任意多级的转速。因此降低电源电压从基速向下调速的调速方法,在直流电力拖动系统中被广泛采用。
o 弱磁调速
    保持他励直流电动机电源电压不变,电枢回路也不串电阻,在电动机拖动的负载转矩不过分大时.降低他励直流电动机的磁通,可以使电动机转速升高。
    他励直流电动机,正常运行情况下,励磁电流比电枢电流要小很多,因此励磁回路中所串的调速电阻消耗的功率要比电枢回路串调速电阻时电阻消耗的功率小得多;而且由于电阻的容量很小,控制很方便,可以连续调节电阻值,实现转速连续调节的无级调速。
    减弱磁通升高转速的转速调节,电动机转速最大值受换向能力与机械强度的限制,一般约为 (1.2 ~ 1.5)n N 特殊设计的弱磁调速电动机,可以得到 (3 ~ 4) n N 的最高转速。
调速的性能指标
o 调速范围与静差率调速范围是指电动机在额定负载转矩 调速时,其最高转速与最低转速之比,用 D 表示为
    最高转速受电动机的换向及机械强度限制,最低转速受生产机械对转速相对稳定性要求的限制。
    静差率或转速变换率,是指电动机由理想空载到额定负载时转速的变化率, 静差率越小,转速的相对稳定性越好,负载波动时,转速的变换也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