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拆开ME525+手机发现液晶屏FPC总线下方的GND层有很多大小不一样的圆孔,请教这是...

楼主(2022-08-05):
我拆开ME525+手机发现液晶屏FPC总线下方的GND层有很多大小不一样的圆孔,请教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个人觉得没多大用处。期待高手解释。

网友:
一般MIPI这种,需要严格控制阻抗的信号,一定要求参考层完整,使信号回流路劲最短,但这个应用貌似不太在乎这一条?

网友:
是为匹配阻抗,因为FPC的材质和板厚等原因MIPI线的参考地不能像PCB那样铺实铜,一般做网格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