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制板可焊性测试方法与流程

楼主(2022-08-05):
前言
      金属表面被熔融焊料润湿的特征称为可焊性。为了保证印制板能有较长的保存期,以及使用时及表面对焊料仍可以保持良好的润湿作用,一般会对其表面进行可焊性处理。因为各种原因,印制板表面可焊性不良,造成退润湿、不润湿。有的焊点焊接不良,在初期检查中未发现,在后续使用过程中,经受热、应力、震动等因素影响,焊点会出现失效,造成经济等损失。所以,进行可焊性测试是必要的。

      标准J-STD-003C适用于锡铅焊料合金(SnPb)和无铅焊料合金(SAC305)。测试方法分为具有外观验收标准的测试和具有力度测量标准的测试。
具有外观验收标准的测试:
      边缘浸焊测试——仅用于表面导体和连接盘;
      波峰焊测试——适用于镀覆孔、表面导体、连接盘、焊接起始面;
      表面贴装模拟测试——适用于表面导体和连接盘;
      浮焊测试——仅适用于依据IPC-6010系列标准要求的一致性测试。
具有力度测量标准的测试:
      润湿称量测试——适用于表面导体和连接盘。

1、样品的准备和预处理
      试样选取被测印制板的典型部分,或整版,取其较小者,但试样不能大于50mm×50mm。裁剪样品后,清水冲洗,超声波清洗3~5分钟,并吹干。样品处理干净后,后续操作防止污染(油脂和汗液等)被测表面。为去除样品表面湿气和其它挥发物,样品在105±5℃下烘烤1+1/0小时。在涂助焊剂和测试前试样应当冷却至室温。

2、焊料、助焊剂、焊料槽
焊料
    成分符合J-STD-006要求的Sn96.5Ag3.0Cu0.5(SAC305),用户和供应商可协商使用其它无铅焊料合金 。
助焊剂
      2号标准活性松香助焊剂成分重量百分比:松香 25±0.5%,二乙胺盐酸盐0.39±0.01%,异丙醇74.61±0.5%。
焊料槽
    无铅可焊性测试的焊接温度为255±5℃。打开电源,设置焊接温度,到达设置温度后,使用数显温度计测量锡槽25mm深度的温度是否在255±5℃范围内。

3、测试程序
      该测试适用于印制板表面导体和焊盘的边缘浸焊测试。
      涂覆2号标准活性松香助焊剂,除去表面多余的助焊剂。样品以小于90°(例如70°)浸入焊料中,以允许助焊剂排气并允许焊料流入阻焊限定焊盘。浸入深度为25.0±2.0mm。在熔融的焊料中停留10.0±0.5s,根据板的结构,浸入的时间可能需要调整。浸入速度和提出速度为25.0±2.0mm/s。试样保持与浸入时相同的角度提出,禁止摇动、振动和移动浸焊装置和试样,并使焊料在空气中凝固。在检查前,应去除所有试样表面的助焊剂。

      边缘浸焊测试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图1. 边缘浸焊测试工艺流程图

4、评定——接受/拒收标准
      在放大倍数10倍的体视显微镜下观察被测表面。每一个被测表面至少有95%的面积润湿良好。剩余面积可存在小针孔、退润湿、表面粗糙等缺陷,但不能集中在一个区域。被评定区域内无不润湿和暴露金属基材等现象。不评定每个试样距其底部边缘3.2mm以内的区域以及试样夹具接触区域。

图2. 浸锡表面涂覆层呈现均匀润湿

图3. 化学镀镍浸金呈现不润湿
图4. 浸锡表面涂覆层呈现严重的退润湿

小结
      按照J-STD-003C标准进行边缘浸焊测试,主要是观察金属被熔融焊料润湿的能力,焊料在金属基材上形成相对均匀、光滑、连续的附着膜为宜。
      在测试过程中,测试样品需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典型部分。裁剪样品大小不能过大,且需去除样品边缘的毛刺。样品在可焊性测试前应当水洗、除油,并进行烘干,除去样品表面湿气。样品烘干后放入干燥器,必须在72小时内进行可焊性试验。对于锡槽里熔融焊料的温度控制的问题,锡槽显示实际温度达到255±5℃时,去除熔融焊料表面的锡渣后,再使用数显温度计测量锡槽25mm深度的温度,温度达标后,方可进行可焊性测试。

网友:
    测试是必须的

网友:
    金属表面被熔融焊料润湿的特征称为可焊性

网友:
    不错不错,很是专业和深度,值得好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