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的选型需要考虑哪些方面?

楼主(2022-08-05):
加速度传感器的选型需要考虑哪些方面?

网友:
每一种型号的加速度传感器都有特别合适的应用场景,因此,测试时必须根据测试使用要求,选择最合适的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
考虑传感器性能。

网友:
传感器使用时受温度、湿度、尘土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网友:
选择的传感器的工作频率范围略高于实际测量的带宽。

网友:
根据测量位置的空间来选择传感器尺寸和出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