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PCB软板可以做多长需要怎么仿真?加长操作是否可以直接加在原来的文件上

楼主(2022-08-05):
上面就是TOP层电路结构图。
问题一,PCB软板可以做多长需要怎么仿真?据老工程师判断做长10cm是没有问题的,到15cm需要考虑一下信号的传输质量。我想知道,做多长依据什么?总不能做完实际测试板吧!
问题二,PCB软板和硬板有哪些不同之处?在加长过程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加长操作是否可以直接在原来的文件上加长走线?
下图是TOP层金手指引脚定义。

网友A:
到 15cm 需要考虑一下信号的传输质量。我想知道,做多长依据什么?总不能做完实际测试板吧!
你要跑什麼訊號也沒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跑什麼訊號也沒講呀~

您好!我们这块柔性电路板是用到AR-HUD上的,是一种车载的类似于投影机的产品。我们目前所采用的DMD型号是DLP3021FFQRQ1。上图为DMD型号是DLP3021FFQRQ1的引脚定义。有电源管理方面的信号,还有数据总线、时钟类的走线。我不知道这样介绍这块柔性版上跑什么讯号,您能不能接受。

这块柔性电路板上面连接的是DMD,下面通过一个POWER板连接到控制主板。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跑什麼訊號也沒講呀~

狗哥是台湾省的吗?

    會被圍毆嗎?@_@!!!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狗哥是台湾省的吗?

    谁敢打狗哥,只是看到写了讯号,就猜是台湾那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敢打狗哥,只是看到写了讯号,就猜是台湾那边的

不行,得请吃茶叶蛋(手动狗头)

    那東西放在超商會賣很久,我都不吃的!>_<|||

网友:
    通常TI的规格书上有总长要求,你可以计算硬板和软板信号线的总长。

网友:
    刚做了个采样板,75.6CM,也是第一次做软板,原以为千二八百块就搞定,结果还得开模。友情提示,还得关注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