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删除文件命令的总结与问题请教。

楼主(2022-08-05):
    我是命令小白。在实验命令过程中,发现搞不懂的问题。
    来论坛请教:
    可直接在command里面执行
    删除命令1:
    skill deleteFile("ncdrill.log")
    命令功能就是删除当前目录下指定名称的文件。
    【想请教】这个命令如何删除带通配符的文件,如*.log,一次删除所有的.log文件。
    还有就是如果删除.log,1,2,3的那种文件。

    删除命令2:
    skill system("del /f /s /q *.art *.log")
    功能就是删除当前目录下所有的.art和.log。可以是多种后缀名。
    【想请教】这个命令如何删除.log,1,2,3这种文件

    删除命令3:
    skill system("rd /f /s /q signoise.run")
    可以删除这个文件夹

网友A:
    删除命令1:
    skill deleteFile("ncdrill.log")
    命令功能就是删除当前目录下指定名称的文件。
    【想请教】这个命令如何删除带通配符的文件,如*.log,一次删除所有的.log文件。foreach(i rexMatchList(".*.log$" getDirFiles("./"))  deleteFile(i) )

    还有就是如果删除.log,1,2,3的那种文件。
    foreach(i rexMatchList(".*.log,[1-3]+$" getDirFiles("./")) deleteFile(i) )

    删除命令2:
    skill system("del /f /s /q *.art *.log")
    功能就是删除当前目录下所有的.art和.log。可以是多种后缀名。
    【想请教】这个命令如何删除.log,1,2,3这种文件
    system("del /f /s /q \"*.log,*\"")

    删除命令3:
    skill system("rd /f /s /q signoise.run")
    可以删除这个文件夹

    system("rd /s /q signoise.r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命令1:
    skill deleteFile("ncdrill.log")
    命令功能就是删除当前目录下指定名称的文件。
    【想请教】这个命令如何删除带通配符的文件,如*.log,一次删除所有的.log文件。foreach(i rexMatchList(".*.log$" getDirFiles("./"))  deleteFile(i) )

    还有就是如果删除.log,1,2,3的那种文件。
    foreach(i rexMatchList(".*.log,[1-3]+$" getDirFiles("./")) deleteFile(i) )

    删除命令2:
    skill system("del /f /s /q *.art *.log")
    功能就是删除当前目录下所有的.art和.log。可以是多种后缀名。
    【想请教】这个命令如何删除.log,1,2,3这种文件
    system("del /f /s /q \"*.log,*\"")

    删除命令3:
    skill system("rd /f /s /q signoise.run")
    可以删除这个文件夹

    system("rd /s /q signoise.run")

    大佬好厉害啊。
还得请教,第二条命令是可以执行正确的,但是我不会加多种后缀名,试了一下没成功。
还得麻烦大佬。
第三条命令,不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寻求一条精简的命令,一次删除多种垃圾文件。
    垃圾文件表比如包含:
    .log   .log,1   .log,2   .log,3   .txt和123
    .各种垃圾后缀和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