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过孔层的定义

楼主(2022-08-05):
ADS中,如果想要给过孔定义两种材料。
除了HOLE层外,DIEL等这些层也能同样使用吗?它们功能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可以自定义、也可以使用pcbvia_1 - pcbvia_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定义、也可以使用pcbvia_1 - pcbvia_n

    谢谢。
也就是说,pcbvia_1这种过孔实际上和via是一样的。
    都可以定义成空气来表示被减去的介质?

网友:
    是的!你得到它了..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