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9013能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代替

楼主(2022-08-05):
    三极管9013能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代替?9014或8050可以吗?

网友:
    可以用9014或8050进行代替。
9013是一种NPN型小功率三极管(最大耐压25v、最大电流1A、功率400mW)把显示文字平面朝自己,从左向右依次为e发射极 b基极 c集电极。8050和9014也是小功率NPN型三极管,可以进行代替。

网友:
    9014 比9013的功率和电流大些可以用9014代换

网友:
    8050可以,9013是低频功放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