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可以输入直流电源吗?可以的话,那输出电压值有什么变化?

楼主(2022-08-05):
整流桥可以输入直流电源吗?可以的话,那输出电压值有什么变化?

网友:
当然可以了,你输入多少就输出多少

网友:
小的电压会收到二极管管压降的影响,两只硅管压降1.4V左右,两只锗管是0.4V左右。如果你输入380交流就会输出560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