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 输出7V,是怎么回事?无外围电路,难道坏了?

楼主(2022-08-05):
    7805 输出7V,是怎么回事?无外围电路,难道坏了?

网友:
    应该是坏了,你看看输入的电压多少,有没有超出7805的范围

网友:
    接个负载试试,哪怕接一个1K的电阻

网友:
    应该是坏了

网友:
    有些7800要有一定的负载输出才稳定

网友:
    反了
最有可能是焊反了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