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型号是怎样分的9015、9012等等

楼主(2022-08-05):
    9015、9012等等,怎样看出它们的型号代表
    什么什么数字代表什么参数

网友:
    9012 9015为PNP管
9013 9014为NPN管,
    它们只是电压与电流参数有不同。具体参数在百度里可以查到。
    另9018是NPN高频管。

网友:
    这个并不是什么数字代表什么参数。但是90开头的,就如你说的。那是90系列的小信号三极管。查90系列三极管参数。知道里肯定会有的。

网友:
    90xx的三极管都是日本产品,日本的电子产品规范规定,小功率三极管的型号都以数字9开头,后面的数字是产品序列号,序列号不同,产品的各项参数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