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2个7805做 ±5V电源?

楼主(2022-08-05):
    能否用2个7805做 ±5V电源?
没有双绕组的变压器,所以用2个7805,其中A的输出接B的地端,并做公共地线,B的地端做-5V,这样可以吗?

12V+                      +5V
    -----------7805(A)-----------
        |         |
    |         |           GND
        --7805(B)----------------

    0V    |                 -5V
    -----------------------------

网友:
    这样可以吗?没试过.,
不过相信+5V地回路成问题,
    如把+5V地和下面7805分成两条线会好点,(但还是不知能不能用,)

网友:
    如果你的负载对称的话建议你用7805+7905   悬浮地处理

网友:
    同意采用7805+7905应该更好一些
    这个也能用就是性能差点

网友:
    可以用~就是浮地设计~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实测过,不行,总是只有一个管子正常工作

网友:
    这样行的话,7905不是多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