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A\b和b/A的区别?

楼主(2022-08-05):
    matlab中A\b和b/A的区别?

网友A:
    x = b/A:表示使用 mrdivide 获得的矩阵方程 xA = b 的解。
x = A\b:表示使用 mldivide 获得的矩阵方程 Ax = b 的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x = b/A:表示使用 mrdivide 获得的矩阵方程 xA = b 的解。
x = A\b:表示使用 mldivide 获得的矩阵方程 A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