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上的晶振可以直接用示波器测其管脚吗?

楼主(2022-08-05):
    FPGA上的晶振可以直接用示波器测其管脚吗?

网友:
    可以的,直接用探棒测量晶振的波形即可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直接用探棒测量晶振的波形即可,如果探棒有10倍衰减的开关,最好打到10倍衰减的开关档位,这样对被测电路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