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什么是电磁兼容(EMC)元器件?

楼主(2022-08-05):
什么是电磁兼容(EMC)元器件?

网友:
    电磁兼容(EMC)元器件就是专门用来解决EMC问题的元器件。
    一般有:电感 磁环 共模电感 差模电感 等等,专门用来解决EMC的

网友:
    电磁兼容性元器件是指除了解决电磁干扰发射和电磁敏感度问题,而没有其他用途的元器件。

网友:
    共模电感,差模电感,X电容,Y电容,磁环,磁珠。就这几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