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设计要求,ROUTE中的差分线要走成弧线,目前还没找到好的办法很纠结?

楼主(2022-08-05):
由于设计要求,ROUTE中的差分线要走成弧线,目前还没找到好的办法很纠结?

网友:
先将各组差分线走成普通差分线。再将拐角处右击拉伸圆弧,这样所有的差分线就变成了弧形差分线,再将各组线长度调整下。

网友:
按普通布差分线的方法走线在拐角处右击圆弧选择增加圆弧,这样所有的差分线变成了弧形差分线。

网友:
设计要求,不一定要按他们说的来啊,再说了走线的弧线模式啊

网友:
    route有倒圆弧的命令,只是慢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