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PCB板不通过连接器,直接在边缘延展出FPC将两块板连接导通在了一起

楼主(2022-08-05):
两块PCB板不通过连接器,直接在边缘延展出FPC,将两块板连接导通在了一起,这种工艺叫什么?

网友:
FPC即软排线,可以保证在两块PCB板的部分电路完成连接功能,相比排线座,FPC更灵活,不会受外壳等影响。

网友:
这是刚挠结合板,板子制作的时候就把挠性层设计好了,这种板子适用于需要弯曲连接的地方,但要注意,由于挠性区域软,不能反复弯折的。

网友:
刚柔板,板间走线更方便,可靠,最重要的是节省PCB布板面积,但刚柔板的固定方式和使用普通板间接插件不同。刚柔板加工成本会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