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基准芯片 , 可否并联使用,以增加工作电流?

楼主(2022-08-05):
电压基准芯片 , 可否并联使用,以增加工作电流?

网友:
    不可以。因为,即使是用同型号的电压基准芯片,基准电压不可能完全一样。导致两个芯片的电流不一样。

网友:
    可以增加驱动电流的,但不提倡用,对芯片不好。一般都是直接换一个驱动电流大的